为什么我用示波器...

楼主(2008-09-28):
(无正文)

网友A:
o

也许你不会用模拟示波器

楼主: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换了外部供电以后就可以测出结果。

网友B:
示波器表笔地线断了

楼主:
果然是地线断了。

多谢多谢

网友C:
佩服的五体投地

away真小的错,都能挑出来,佩服死了,经验好丰富。真想知道您多大年纪了

网友B:
呵呵。。。这可不是经验

是楼主说用外部供电以后就可以了,因为外部电源的地和示波器的地一般是通
过电源的保护地连通的,所以可以断定是表笔的地线断了。

网友C:
恍然大悟

哦,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