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的滤除

楼主(2008-09-29):
使用运放放大交流小信号的过程中,二级放大,有比较小幅度的干扰信号(估计是信号幅度的5%),不知如何滤除?谢谢

网友A:
回答

可以在电源端对地滤波电容,根据你电压电流值的大小选择.还有就是在电源中串联电源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