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请教

楼主(2008-10-08):
(无正文)

楼主:
怎么还有个图没有呢,再上

楼主:
2楼是我原图,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15ns?还是15us?

........................

网友B:
15ns?

一、占空比15/(50*1000),用来点灯根本没说明意义
二、听AWEY帮主说过要快速驱动MOSFET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好像用什么OCL!

楼主:
谢谢楼上

用来点激光灯的,要求就是这个
我看看OCL,希望各位大侠再帮忙看看,给出出主意

网友C:
一个小问题

三极管没有饱和

网友D:
Q2倒一下,

网友E:
15NS太短了.

mos管导通时间太长.得要大电流充电.

网友F:
74逻辑电路的速度不够

MOS的输入电容也不能忽略

网友G:
是三极管和MOS管的速度不够。

普通三极管的延时在0.5微秒的水平。
即使是高频管子9018,开关模式的延时还是很大的。
还有普通的功率MOS管的电容在几十PF以上。

网友H:
15ns?太小了

楼主:
客户要求10~20ns的

  74hc02门级延迟得到波形与图基本吻合。当R2为51R的时候,就是通过9018的时候,波形的负脉冲也是15ns但是负脉冲的电压在25.5V,后级接上mos管这个25.5v幅值的负脉冲电压就检测不到了。
  刚交了一台的,能上激光灯工作,就是后级在激光器上为40ns的正脉冲,这个脉冲的幅值不到10V,而且波形也是及不工整。
  现在又焊接了两块,连激光器都不工作了。我想是电路问题,以前两块或许是运气好,能产生激光脉冲。
  所以还请各为大侠给些建议。如果这种方案不好,能介绍个其他方案吗?
反正客户要求:50ms周期的15ns的激光灯脉冲

楼主:
个为大侠都提到了MOS管的输入电容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I:
这个需要做阻抗匹配。

什么都不说了,你这个偏离的太远了。

去maxim的网站查一下max3735驱动激光二极管的方案。
如果是15ns的信号考虑五次谐波就是3ns,怎么说也是300M的信号了。所以建议你做阻抗匹配。不然负载电容会把你的波形给弄的完全不是方波了。

第二个给激光二极管加预先偏置,mos管并联电阻,毕竟激光二极管要有20mA以上电流才开始发光。

网友J:
15ns作三极管开关信号?

别瞎折腾了!

网友K:
n秒级脉冲电源要是这么简单,大家都去做激光电源了

网友L:
激光电源不那么好做~~~~~~~`能做的都是牛人

网友K:
原来拆过几个老外的激光电源,有个当时的问题顺便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并在一起用的MOS管?这样用电流增大的同时,副作用究竟有多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支持

  折腾了几天,能将激光灯波形整到40ns工整的波形了。
现在就是用的linqing171大侠的mos驱动器方案,只是选的TC4467只能做到40ns宽度的脉冲输出。
  哪位大侠推荐个mos驱动器,能上升,下降 ,延迟时间少的。看能不能将脉冲宽度在缩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