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away帮忙

楼主(2008-10-08):
24V电源提供马达,现需在24V和马达之间加一轻触开关,按一下马达运转,再按一下马达停止,多谢了!

网友A:
不知加一异或门行不行呢

网友B:
..

R5电阻用5.1K的,小了功耗比较大,MOS管根据你的实际电流选取.
稳压管上并联一个22uF的电容器,漏画了

楼主:
多谢了,以后多联系!

网友B:
R2 C1是用于防止上电时状态不确定的

网友C:
R2

上电后通过R2限流后初始化CD端口。
away是的热心肠的人,赞!

网友D:
away真是好人~

away真是好人~热心~~~~佩服仰慕中

网友E:
很好的电路。

我的话会把24V分压到12V再接5V稳压。

CLK脚做个低通延迟给微动开关去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