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調速問題

楼主(2008-10-08):
我現在有一個PCB主板並配好了調速馬達的參數,現在要求用另一種馬達來取代,因之前的馬達單價很貴,所以選用新馬達後發現轉速變高了很多,而且電流也用得少。具體參數如下
新馬達功率:52.7W  電流:0.67A  速度:184RPM
舊馬達功率:54.9W  電流:0.72A  速度:102RPM

這裡要求都要求負載用的電壓和電流,轉速等都要與舊馬達的相同就可以了,請問這種情況可以調到都一個參數嗎?

  另外講一下這是一款攪拌機,打面粉的,所以我們試驗都是用面粉來攪,而且同時要加大阻力,以達到相同的電流,

現發來電路圖,

网友A:
重新配置下主板的参数吧

一般情况下,如果所使用的电机是通用型的,改主板的参数要来得合理。如果要改电机参数的话最好请厂家帮忙了,其实就是让厂家做个一样的电机。
重你提供的数据看,新电机的效率明显要高很多,让主板的参数配合电机修改不是还可以达到节能功效吗。

楼主:
請分析運算的工作原理

請分析上面兩組運算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