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窗口比较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和部队的地方不?哈

楼主(2008-10-08):
(无正文)

网友A:
VCC=?V

Vouta>VH,灯亮
Vouta<VL,灯亮

VL<Vouta<VH,灯灭

逻辑上没啥,不过应该将所有元件的标号加上,且不能有重复。如不能有两个D1

网友B:
TL431虽然便宜,也不能浪费啊

楼主:
vcc=5V

VCC=5v

楼主:
我仿真了下
好像曾在问题

楼主:
IC921

IC921
你说得状态貌似不对吧
能不能分析哈子啊?

楼主:
状态是?

应该是
VH>VOUTA>VL时,LED灯亮。
窗口外灯灭吧?

网友C:
LS正解,2楼亮和灭搞反了

LZ很浪费元件哦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法子?ha

有没有更好的法子
偶在做个工装?

网友C:
把R2改成1K+120+200即可省掉一个TL431

而且,R1也太小了点吧?
得多大的电流啊,TL431 会烧的!

楼主:
谢谢……

R1已经更换为100了
但楼上讲得那个用法偶在TL431的DATASHEET里没发现啊?
望再请教?哈

网友D:
浪费呀!

直接用VCC电阻分出来VH,VL不就可以了,搞的复杂了

网友E:
你这灯不需要限流么?

网友D:
看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E:
这样

这样当然来的更简便一些,用电阻对电源分压提供比较电压。省去了开关三极管,更节省成本与空间。

网友B:
14楼浪费了不少电阻

分出两个电压,3个电阻就可以,
LED D3与R3串联,减少电流消耗,相应的将比较器输入正负互换。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最新版本

楼主:
有个问题?

VCC5V;LD1估计要限流

网友F:
LED可能要烧

网友G:
乍一看 地方的和部队的 以为军品呢 就进来了,哎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