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多路选择器

楼主(2008-10-09):
有4路信号,需要同时通过同一个限压电路,为了节约电路,想设计一个多路选择器,4路输入,4路输出,选择器只包括一个限压电路,采用扫描的方式,定时对4路信号进行采样,对每路信号的采样后立刻送入限压电路,限压后输出,然后对第二路信号进行采样限压处理,对两路信号的采样时间非常短,就像扫描一样,瞬间完成,实现对4路信号同时输入,限压后,同时输出。
如果是对16路信号,限压电路就有点多了。如果能设计一个这样的选择器,就可以简化电路。

网友A:
你还是用四个限压电路吧。

可以用四选一的模拟开关,限压电路+四选一的模拟开关+采样保持电路(类似于峰值检波)

但是模拟开关怕电压过高产生cmos的可控硅效应 拴锁而烧掉。

所以还是用四个限压电路吧,限压电路这么便宜简单。

网友B:
这样的话多路选择器就不处于保护范围内了

这样的话多路选择器就不处于保护范围内了
而且,这样做的话还要考虑切换稳定时间,这个时间还需根据你的限压及滤波电路的参数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