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干扰问题

楼主(2008-10-09):
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如图的两块板通过6根长线相连,其中第5根是直接驱动一个喇叭的.当喇叭叮咚响的时候,会影响到板2的地.会使视频干扰.如果喇叭的地没有接到板2的地而是直接用一根线拉到板1的地(如图上的红线)就不会有干扰.
请教各位在没有加线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v是视频模块的电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419635286.pdf

网友A:
把没用到的线都作为地线,视频线尽量远离音频线

网友B:
扬声器工作电流引起另一个电路板地的噪声。

扬声器的电流流过电路板,引入地噪声引起。
应让扬声器的电流流回原来电路板,或改善整个系统地的pcb走线,减少相对于系统接地点的电阻。

楼主:
对视频模块的电源造成了干扰

谢楼上的回答
 回3楼 我视频线不入板2,直接接在模块的输入端也不行啊.所以应该是对视频模块的电源造成了干扰.
 谢4楼的详细解说,我试了一下,直接将喇叭的地接在板2的输入端的地(这时在板2的电阻应该很小了)还是回有干扰.
 我也试了将喇叭的地通过磁珠,电感再接到地还是不行.不知道在板2上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干扰的望大虾指点

网友B:
输入端的地并不意味着就是系统地

接到板2的输入端的地,并不能完全排除扬声器对板2的影响。

你想像一下,整个系统的总电源到板2电源,再流回系统电源的地,中间是否流了扬声器的电流。

照你的说法,把扬声器的地接到板2的输入端,板2输入端的地,距离系统的电源还是有距离的,这段距离,流过了多余的扬声器的电流,可能就是引起这次干扰的原因。

你试一下把扬声器的地直接接到系统的电源的地,与接到板2输入端的地对比一下。

网友B:
请描述一下噪声幅度变化

不同地的连接方法,你要把噪声的强度变化描述一下。
并非数字电路的1或0,有或无就可以让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