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如图,我用27L2C做的一个放大电路,输入端接传感器,是脉冲信号。问题是这样的,我做第一个电路没问题可以正常工作,在做第二块板子时,当SIN端连接上传感器,传感器没检测到任何信号时,在OUT端就会输出一个大概2200hz幅度为2.5V左右的一个方波。那位大哥可以帮我解释下,为什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c14上并个1000到10000pf的电容试下

会不会是OP 的输入电容引起的震荡呢?

网友B:
什么传感器?信号频率、幅度?

网友C:
电路是否画错了?

传感器的信号非常微弱吗?
需要运放提供上千倍的放大倍数。
还有,这个运放输入信号要求也应该在0.3V以上吧,这样的放大倍数很不正常。
再说,如果输出的方波是2.5V幅度的话,如果运放正常工作,输入信号才2.5mv左右,这样微弱的信号恐怕还需要很高的滤波处理电路吧。另外,低电压信号还是采用双电源运放才行。

网友D:
一级运放放大1000倍!不自激才怪

一级运放放大1000倍!不自激才怪。老老实实做两级放大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意见,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这样的示波器我看错了,频率不是2200hz,而是50hz,这就很明显了应该是市电的干扰,可是整个电路是电池供电,不可能有市电干扰,后来我发现我把电路远离我的显示器,就不会有干扰,原来我用的传感器是磁电式的,可能对电磁场的感应比较灵敏,是我的示波器让他产生了这个信号。另外这个电路在1M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容,他会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拉低而将频带展宽,所以并不像你们说得放大倍数会到1000倍。电路没问题。不过我现在想不明白,第一块板子是怎么把这个干扰去除掉的。

网友E:
运放

有点复杂
高手们讲得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F:
樓主兩個二極管起什麼作用,沒有看明白

樓主兩個二極管起什麼作用,沒有看明白

网友G:

讲详细一点,让我也学学

网友H:
热、

不看了,下班

网友I:
这个是积分电路吧。

vout/vin=R13/(R12*(1+R13*C14*s))
R13=1e6.
C14=220e-9.
R13*C14*2*pi*f=1.38f,f>>1时,R13*C14*s>>1.
vout/vin=R13/(R12*C14*s).
可见对于f>>1的信号,此电路是积分电路。
如果输入信号是脉冲信号,经积分后,信号被积分成方波信号,电路应该是对的。但R13数值过小,放大倍数过大,容易产生漂移和振荡。

网友J:
二极管是限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