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二极管,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10-09):
看到下面这个电路,实在搞不明白D1和D2是做什么用的?
那个L1和L2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在喇叭前方加上电感呢?
只见过电路中在喇叭前方加电容的...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低音喇叭

电感阻高频,阻字高音信号通过,电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二极管用来箝位,自感电压损坏PORT

猜测两个PORT是单电源供电的BTL电路的输出。

楼主:
感觉有点像是保护扬声器的...

不知道正确与否...

楼主:
To: awey,偶有点疑惑

如果是低音喇叭,对应的应该有高音喇叭对吧?
此系统中有两个发生器件,电路几乎一样.而且它们不会同时发声,所以此两个发生器件并不是一个为高音,一个为低音.

关于内部是如何驱动喇叭的,我没有看到完整的图,所以不清楚...

网友A:
请提供背景资料

楼主:
呵呵,背景资料....

核心的东西我不知道
只知道是手机上的听筒和扬声器电路...

网友B:
你不妨提供前面的驱动电路

和其它扬声器的驱动和连接的情况。

网友C:
D类放大器

明显是D类音频放大器,输出口工作在差分PWM模式,电感是滤波(储能)用的。电感量自然也不会有10mH这么大,一般是几个微亨。

楼主:
To: taoest,是只有几个微亨...

我画那个图给搞错了...
经你提醒才发现,实在不好意思...

请教一下那两个二极管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D:
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啊,典型的buck结构。

楼主:
谢谢啦...

谢谢各位的指点...

对这个电路,自己还需要再琢磨琢磨...

网友E:
看看

二极管作续流肯定不对吧,作续流二极管则二极管正端应该接电感的另一端才行,同意做嵌位作用保护端口免受电感反向电动势的危害。电感应该是滤高频无疑。

楼主:
To:yum2004, 二极管钳位?

二极管钳位一般应该是反接着用吧,钳位电压在0.7V以下...
偶看到很多的是用稳压管钳位...

网友F:
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啊,典型的buck结构

这个钳位好像也反了吧,这样钳住的电压会很高吧

网友E:
To:lhy_radio

恩,做嵌位的话应该是稳压管或者是瞬变二极管。但你说“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啊,典型的buck结构”我就不同意了,你说怎么个“buck”法?电流怎么回环?

网友E: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是你楼下说的

楼主:
烦请computer00解释一下咯...

网友D:
就是续流啊,你把一个端接地,就是一个典型的BUCK,D类放大

网友G:
用DIODE符号代替的ESD器件!!!

楼主:
To: zzmwfs,用DIODE符号代替的ESD器件?

能讲的详细些么...
为什么用Diode符号代替ESD器件?
怎么判断它是"用DIODE符号代替的ESD器件"?

谢谢!!!

网友G:
单向TVS管与DIODE符号一样!

与稳压DIODE原理极相似,主要是反应速度快,瞬时功率大比如:500W/1NS.

网友H:
computer

果然高手,而且是全能高手

楼主:
谢谢zzmwfs!!!

这两个二极管两种作用都有,两种解释也都对...
觉得设计师加上这两个电阻主要是防静电的...
续流应该只是衍生的一个功能

网友I:
来高音时候感应出反向电动势

电感阻高频,阻字高音信号通过,电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二极管用来箝位,自感电压损坏PORT

猜测两个PORT是单电源供电的BTL电路的输出。

同意二楼说话啊,来高音时候感应出反向电动势很大,因为感应的电动势是很高的和电源电压反向的电动势,所以二级管没接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大家看看啊

网友J:
终于看见正确的答案:ESD TVS管

做手机等需要认证产品的工程师都会明白。

网友K:
是D类放大输出吧,

是D类放大的输出吧,我们公司的多个产品都用到的,
  那个二极管好像有两个做作,钳位和保护吧,
电感是将输入的音频方波变为正常的喇叭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