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4工作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8-10-10):
我想让这个电路在OI3SWITH高电平时+5VT=0,低电平时+5VT=5V图是一个TLP521,HC04起个反相的作用620的电阻合适吗?

网友A:
5V上的1K上拉太小

网友B:
一般不太敢用04直接驱动,加个管子吧

网友C:
跟U5的性能有关,输出只能是4.几V,和0.几V吧.

网友D:
04没啥问题,R5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