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共基放大电路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该怎样接?

楼主(2008-10-10):
如果用共基放大电路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该怎样接?帮忙分析一下原理,谢谢。新手,见笑了!

网友A:
共基放大电路不能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

共基放大电路的电流放大系数接近1,不能增加驱动能力,但可以提高输出的耐压,可用于需同相电压转换的场合(反相的用共发射电路)。

网友B:
听说

我听说共基极放大电路又叫做电流跟随器,楼主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还是不明白什么叫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