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分析下此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08-10-16):
下图是根据本坛里的一个电路里过零检测电路画的图,那位能详细分析下工作原理,为了分析方便我断开了另一管.

楼主:
下面是仿真图

网友A:
兄弟,图抄错了

再去看清楚点

网友B:
图画错了

网友C:
请问away大侠:

能否根据原帖正确的电路图来分析这个过零电路的原理呢?

网友B:
原图是:两三极管上端接VCC,基极接1M电阻到220V

220V电压高于Vcc+0.7V时,NPN导通,电阻上的电压等于VCC
220V电压低于Vcc-0.7V时,PNP导通,电阻上的电压等于VCC
220V电压在Vcc-0.7V~Vcc+0.7V时,两三极管都不通,电阻上的电压等于0

因220V>>Vcc,Vcc电压对于220V很接近220V的过零点(正弦波的过0点附近,电压上升是最快的),可以认为这个点就是零点。

网友C:
原来如此啊

多谢大侠指教!

楼主:
那个C11有什么用?

如有用,他的取值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