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007用在不同的电路,压降怎么会这么不同?

楼主(2008-10-16):
(无正文)

网友A:
质量问题

楼主:
换了新的也一样

压降是受电流影响的吗?

网友A:
当然有影响

对照PN结的伏-安特性(V-I)曲线

楼主:
2个电路电流相差10mA,压降竟差别0.2V

网友A:
如果一个是10uA,一个是10mA,那到有可能

如果一个是100mA,另一个是110mA,差这么多就有问题。

楼主:
一个40mA,一个50mA

网友B:
應該是電路有其他電流分路造成的吧?!

4、50mA的壓降差別不會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