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功率因数变送器原理

楼主(2008-10-17):
哪位好心的大哥帮帮忙,指点功率因数变送器原理,谢谢了

网友A:
有一种

1测电压有效值Vrms
2测电流有效值Irms
3测有功功率P
功率因素 PF=P/(Vrms*Irms)

楼主:
谢谢,

请问有相关的芯片型号吗,谢谢

网友B:
利用模拟乘法器就可以做功率因数测量

用模拟乘法器U*I就能得到有功功率,然后就像2楼说的就可以得到功率因素。

网友C:
到现在了

应该有专用的芯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