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这个Lm317扩流恒流源 看不懂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8-10-19):
google一下搜到的应该是经典老图了 可惜本人就是笨啊 看不懂
不理解这里面317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
那个8050应该是限流的
可是由TIP32和2N3055构成的达林顿 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控制其恒流的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稳压电路。

Q1、R3、R4组合是一个过流保护的,输出空载时(小于50mA)Q1、Q2不工作,当输出加载时(大于50mA)Q1、Q2工作,U1于Q1、Q2组成闭合负反馈稳压电路。

网友B:
Q1、Q2组成复合管,Q3过流保护

网友C:
电路中怎么两个Q1?

8050C和R3、R4组成的电路的确可以对经过2N3055的电流进行限制,但是当8050C开始工作时,它也将同时继续为电路阔流。
R2在这里的作用应该是限定经过8050C的电流。
而LM317在电路中的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它对阔流电路的控制是通过R1进行的。

网友D:
有2个Q1?

当R1上的压降大于0.7时,即LM317的输入电流大于70mA时,Q2导通,2N3055也接着导通,起到扩流作用。

到流过R3R4的电流大于6A时,8050导通,2N3055被关闭,Q2将起到扩流作用,R2起限流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终于弄懂了 是咋回事 不过后来用pspice模拟 这个电路是恒压源 不是恒流源
后来仔细看LM317的手册 这种Vin处有个电阻R1的模式居然还不少 大概也算利用Iin=Iout吧

网友E(2012-01-10):
这个电路如果输出电压小电流大(2V4A)可以吗?功率管2N3055很容易烧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