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双方

楼主(2008-10-19):
我在单片机电源跟地之间加了104电容,说是去耦作用。耦合是双方的,那这个去耦谁去除的谁对谁的耦合呢?小弟菜,请帮帮忙。

网友A:
都是呀,对双方都有好处。

楼主:
呵呵

谢谢00,我是问,双方指哪双方呢?

网友B:
呵呵,简单的解释

1、去耦电容,放在每一个IC的VCC和GND之间;

2、IC工作的时候,会引起IC局部的电源波动,造成辐射,并把这种波动传递给别的IC,这就是耦合;那么,有了这个电容,直接从这个电容上取电,就会减小这种耦合;

所以,叫做去耦电容;去掉每一片IC和其他所有的IC之间的耦合。

网友C:
o(∩_∩)o 5楼

5楼说的通俗!
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多人学到呕吐都没理解“耦”这个词,也奇怪了,国人怎么就不能给实现这样功能的电容取个形象点的代称呢

网友D:
难道要叫电库?

呵呵

网友E:
到这里看看,我以前的回帖

楼主:
结题

感谢各位的回答!

5楼hq_y兄弟的回答最简介、生动、通俗、易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讨论就此结束,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