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被限幅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0):
把直流稳压电源一接入电路,电源的表针就从12V跳到5、6v左右,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望不吝指教。

网友A:
负载过重

楼主:
负载多重是过重?

是多小的电阻才是过重呢?
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B(2009-09-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
guozhengang630@gmail.com,,,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谢谢
guozhengang630@gmail.com

网友C:
今夕何夕,怎么总是问同一个问题?
你的电源进入限流工作状态了。
至于可能的原因,多半是你的电路有问题,电流过大,少半呢,是你定的限流值太小。别怀疑电源。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可以用开关电源试一下

网友E:
基本知识呀!

网友F:
电源限流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