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电源浪涌

楼主(2008-10-20):
  我现在需要一个汽车电源浪涌的解决方案,正常工作电压24V,电源浪涌200V,持续时间400ms,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

  TI有个文档说24V系统浪涌最高174V@350mS,但没说能量或者电流,另外在国军标的车载电源浪涌的要求是100V@50ms.
我的电路是  压敏--保护二极管--电容--电感--电容--共模电感--TVS
           20D121K        250V@0.1uF     250V@0.1uF      1.5KE100CA
                                    100uH@3A     14mH@3A
 平常电流在24V@0.2A左右,报警 的蜂鸣器工作电流有1.5A,能否满足要求和参数选择是否合适,恳请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A:
电路原理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选材和参数上最好稍作调整;
(1).把压敏电阻换为GDT,虽然GDT的反应时间比MOV长,但可以避免MOV多次击穿造成的短路问题,另GDT的导通还可以经过后级电感的反射激发;
(2)第一级的电感最好采用空心的;
(3)1.5KE的电压取的太高,前面已经加了这么多的限压电路,在此选择1.5KE30CA-36CA应该就可以了,如果选的太高就没有保护功能了.

网友B:
关键要弄清楚浪涌源的内阻是多少?

再根据浪涌的内阻相应采取对策。

维持400mS的时间,电感已经起不了作用了(只能对浪涌电压的上升沿起作用),如果浪涌的内阻比较小,可以考虑用三极管做调整管的有源滤波器来解决。

网友A:
如awey所讲,周期能量比较大,确实需要进一步分析

另外,还有一种MOSFET做大容量浪涌保护的技术也可以考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