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电容

楼主(2008-10-20):
C13C14C15
C19C20C21

这些电容的用法您是怎样理解的?

网友A:
胡闹的电路

电源上串电阻,输出二极管短路,两运放+输入接电源...

楼主:
。。

除了你说的二极管短路,其它部分是正确的,你看看我指的这些电容吧

网友B:
的确很奇怪

楼主说电路是正确的是不是表明这个电路已经被实际应用于产品了?
我赞同版主awey的看法,
无论如何,接入10K的电阻之后,用6.25V给运放供电能提供多达的电流?就算是0.1mA也要降1V。
而降电源接入运放的输入脚,很明显已经大于运放的供电电压了,这恐怕没有运放推荐这样用吧,压差大点搞不好就烧了运放。

楼主:
的确是产品

不管别的,那两组三个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四楼讲的我理解了

但电路就是这样,电源小,后面还饱和。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R16

R16显得那么的多余。而输出又那么的无法变化。
那么楼主你是不是把图给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