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哈热电堆温度传感器的用法

楼主(2008-10-21):
(无正文)

楼主:
我没有看懂

我没有看懂它的用法,还请哪位用过的指点哈,资料太少了

网友A:
上图能测热敏电阻的阻值?

热敏电阻是测冷端温度用的。

楼主:
我还是觉得有问题,谢谢你

只是我不晓得杂个用,你能指点哈吗?谢谢

网友B:
建议你下载图中那个TPS434的数据手册来看看,应该有解释

网友A:
3、4脚的器件你把它当成是热电偶用就是了

1、2脚的热敏电阻是测冷端温度的,用于补偿。

网友A:
这玩意可不是那么容易玩转的,不知楼主想拿它做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

就是没有详细的datasheet,只有很简单的介绍,所以,..

楼主:
我想做一个测温的装置

市面上成品太贵了,想做可资料太少了,不只awey 可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测温很不准确的

与目标表面的辐射系数有关,只有当目标辐射系数接近黑体时,才比较准确。

关键的资料是:
环境为0度时,热电堆输出电压与目标黑体的温度对照表,和热敏电阻的温度对照表这两份资料,这个得向厂家索取,Datasheet里是没有的。

实际制作时,对光路的设计、传感器的散热设计都非常重要。

楼主:
对,awey说得非常对

我看了哈其他的相关资料,似乎是这样用的,不只我理解有没有问题:
一般的热电偶使用,需要使用一个温度传感器对其冷断进行温度测量,好进行温度补偿;
热电堆它把测量冷端的温度传感器集成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使用,只需要把热电偶的信号和热敏电阻的信号读出来,然后做一补偿,下面的框图不只是不是这个意思

至于光路啊,定标啊,我们都还有点点经验.

楼主(2010-11-23):
现在我又查找了些资料,大概整理了下,目前用得多的是TS118-3,德国的,原理是分别测试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以及热电堆的热电势,最后使用标准黑体进行标定即可.环境温度对应的电阻值是恒定的,关键是热电堆对温度的反映跟环境温度有关,这样就给传统标定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果在每个环境温度下对全量程进行标定(我理解的环境温度补偿),那工作量是相当巨大的,如果对所做的成品只做一次标定生成一张表还好,如果要求对每个产品都要这样标定的话我觉得几乎是不现实的,上面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理解到位没有,也想请了解这方面的TX发表下意见.目前国内做这种红外测温仪的公司很有好多,成品价格相差也很大,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实现温度补偿的.

网友C:
可能是电堆处温度补偿取它们的温度差。

网友D(2012-02-23):
那ts118-3最后ad出来的数据怎么处理啊,我想用单片机连数码管显示可以吗

网友E(2012-06-22):
把AD数转成实际的电压值,两个电压值,然后运算之后得到温度. 就是没有公式.

网友F(2013-07-22):
请问awey :用热电堆测量气体的原理是热电堆接受到红外光,得到能量,在接收热膜上产生热量,温度升高,传导至热电偶测量端,热电偶产生相应的电压,接收膜温度变化于接收到能量成正比,热膜实际温度是否应该是测量环境温度加上接收能量所产生的热量之和?而温度变化量恰恰反映了红外光的强度,即测量气体的浓度变化,如果是这样,冷端补偿不是没有用了吗?是不是热电堆随温度变化不是线性或热膜接收能量的温升不是线性,需要测量实际温度再计算在此温度下测量到红外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