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之后大家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08-10-27):
我想问大家的是,我通过芯片DA之后输出,一般需要怎么处理,还是要进行滤波之类处理之后再接到应用电路上面???

楼主:
先自己顶下

大家都忙呢,呵呵

网友A:
看你DA输出有什么用了

如果输出要求是波形,可以加滤波平滑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