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原理分析

楼主(2008-10-27):
大家好,电压比较器外部特性我明白,可是我不明白它是如何比较出来的?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电路图没有传上来

楼主:
我的理解

Q7、Q8工作在开关状态。正常工作时Q8需要外接上拉电阻,in+>in-时,Q7饱和导通,Q8截止,输出为高。in+<in-时,Q7截止,Q8饱和,输出为低。
问题是输入是如何影响到Q7的呢?Q5,Q6是作镜像恒流源吗?q1-q4作何作用?

网友A:
唉,看来要沉下去了

哪位大师或者就告诉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思路、方法也不错啊。
谢谢了,帮帮忙啊!!!

网友B:
胡侃一番

当IN+>IN-时,通过D3的电流>D2的电流,从而使Q3基极电压<Q2基极电压,于是Q6CE电流>Q5CE电流,Q2电流大部分流入Q6基极,从而实现了一个正反馈,重复上上过程,并且Q6电流马上变大,使得Q6电流略小于上面的电流源,于是Q7不导通,后面就要我说了...
当IN->IN+时,同理.

呵呵超级菜鸟之见..

楼主:
楼上大哥,IN+>IN-时,......,于是Q7不导通,那就是Q7截止,Q8饱和呀,输出不就是低电平了吗?可是实际上输出应该是高电平。

楼主:
我自顶

我就跟比较器铆上了。正在用multisim 2001仿真此电路,有了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吧

IN+大于IN-,导致Q2的Vbe小于Q3的Vbe,导致Q3的Ice大于Q2的Ice,由于Q5跟Q6组成镜像电流源,导致Q2多余的Ice流入Q7的基极 使Q7饱和导通。把Q8的基极电位拉低,使Q8截止,最终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回复!

IN+>IN-时,Q2不通,Q3通,Q7通,Q8不通;
IN+<IN-时,Q2通,电流镜像起作用,Q6通,Q7不通,Q8通。

网友E:
理解方法

Q1、Q2、Q3和Q4是输入级
你可以去掉Q1、Q2,看Q3和Q4得电去电后的变化;
然后,反过来,去掉Q3和Q4,看Q1和Q2得电的情况;

比较器大致就是这样,电压输入占优留着,劣的去掉,OK

网友F:
学知网

.学知网是个有5000G学习资料的下载网站,注册后可免费下载以下资料:
.[路径]电脑网络-计算机教程-计算机教程2-最新资料-数据库管理-OCP考试资料
.[地址]http://www.stuknow.com/dirlist/10002/68cf35043a53a645fe83a0b59623c6e8.htm?popid=zgwanchiyu

网友B:
7楼说得对,我仿真了,好像是我说的那样,后面怎么错了呢,我得再看看

网友G:
我来说说

IN+ > IN-
      Iq2ebq1eb < Iq3ebq4eb
所以: Iq2c < Iq3c
又有: Iq5be = Iq6be  所以: Iq5c = Iq6c
      Iq2c = Iq5c + Iq5be + Iq6be
      Iq3c = Iq6c + Iq7be
因为: Iq2c < Iq3c  Iq5c = Iq6c
所以: Iq6c + Iq7be > Iq5c + Iq5be + Iq6be
所以: Iq7be > Iq5be + Iq6be > 0
所以: Q7通,Q8止,输出引脚可以被上拉为高电平.

IN+ < IN-
      Iq2ebq1eb > Iq3ebq4eb
所以: Iq2c > Iq3c
  当: Iq7e = 0 时
      Iq2c = Iq5c + Iq5be + Iq6be
      Iq3c = Iq6c
所以只要当:
      Iq2c > Iq3c + Iq5be + Iq6be 时,
      Iq7e = 0
所以只要
      IN+ < IN- 到满足芯片Iq7e = 0,则输出就会被拉低.

网友G:
呵呵

楼主在看我的分析.

网友H:
楼上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E:
可能自己都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