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耦合 能就地滤波吗?

楼主(2008-10-27):
放大器输出交流信号(5V左右)用104耦合,现想率除干扰 接了500pf的电容到底可以吗?如果行,有更好的值吗?怎么计算?
  高手帮忙   先谢过

楼主:
下面是图

楼主:
图看不见了 R44前是104耦合电容

网友A:
lpf

c48 r39 加运放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啊

网友B:
我的天,帅哥

你所说的干扰是什么呢?

网友C:
有点郁闷

就算是滤除干扰,也应该在输入端滤除吧?怎么跑到输出端去滤了?

网友D:
运放真是一个难啊。

请问大侠这个低通滤波器的频率 多少啊?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E:
7楼的

你这个问题实在难啊!
因为低通就有:巴特沃斯、切比雪夫,反切比雪夫、椭圆。
每个又分MFB、VCVS等。你的问题太难了!

网友D:
那如果这个用在功放的前置上可以吗?

那如果这个用在功放的前置上是高音 中音 低音呢?

网友A:
查下书吧

好像是1/(2*pi*sqrt(r*c))

网友A:
滤波器

如果是高阶的,再加上巴特沃斯、切比雪夫,反切比雪夫、椭圆这些,就很复杂了
高音 中音 低音调节应该在模电里讲过,电路有点不同

网友F:
有问题

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小,光接一个510p的电容,那截止频率得多高啊,起不到滤波效果吧,要在运放输出串一个电阻。

网友G:
还不如吧C48改大点,改成104

网友H:
运放输出一般还是不要直接加电容的好

运放输出加电容,容易引起反馈环路不稳定,输出震荡.
慎用.

要么在运放前端加RC;
或者调整C3的同时,调整一下C48补偿一下.

网友E:
AD847

用它不会振荡,就是贵了点儿!

网友B:
一般不要放大再滤波

网友I:
滤波放在输入与C48处

本人的方法,别管什么巴特沃斯、切比雪夫,反切比雪夫、椭圆等等
只要保证容抗比阻抗大两个数量级就好了.

网友J:
普通运放输出端不要对地接电容

这是常识
前面串一个电阻,才能构成 RC 滤波

另外,直接用 C48 (选择合适容量)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