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 反向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据我所知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一般用作同向放大器。但是我的项目中需要进行反向处理(将信号缩小为1/4),但是供电电源只有正电源,没有负电源,就只好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啦,但是单电源供电的输入输出电压都为正值。而反向放大必然有一端为负值。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设计电路呢?

            谢谢大伙

网友A:
加一直流偏置,把信号抬高就行了

网友B:
我给你共享一个《单电源运放图集》吧,你想把信号缩小1/4,那么上面这上面会有说明怎么处理,一般的的处理会导致运放不稳定。

网友B:
上传文件没有成功。

要不这样吧,谁想要说一声。或者你们去网上搜一下也行。

网友C:
把支点抬高,“杠杆”就不会到地下去啦。

网友D:
楼主的要求没说明白

“我的项目中需要进行反向处理(将信号缩小为1/4)”。
这句话意思没看明白。
1,处理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2,如果是直流信号,输入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最好用具体数字举例,比方说,是否输入+1V时,要求输出-0.25V?

楼主:
对不起 没有说明白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白,我的项目是把0-10V的信号变为0-2.5V的信号输入A/D转换器,我本来想用通向放大电路,但是同相放大电路放大比例大于1,所以我就用了
反向放大电路,但是由于我的电路板上只有正电源而没有负电源,所以反向放大电路也不行(据说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输入输出都必须大于零)。由于我的水平不高所以请教大家。谢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E:
反相放大电路,把输入信号正负倒过来接不就可以了

放大电路负输入端接10v电压正信号,放大电路正输入端接地,就可以了吧,呵呵,用单电源.

网友A:
运放作缩减,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E:
虽然电源是单电源,输入信号是可以正负的,

这样负的信号,经过反相放大或缩小就可以变成正的了.

网友E:
缩小很简单啊,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3楼建议最好

单电源运放图集上面有一节专讲衰减,看看有用没.

还有一点想请教:10楼说单电源运放输入可以是负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H:
衰减

    在运放输入端进行衰减,然后运放做跟随!试试!

网友I:
把电压变小,为什么不能用电阻分压呀.

怕输出电阻太大,可以加一级射随呀?

网友J:
re:香如故

说输入信号反过来就反不过来呀,哪那么容易哦,,主要涉及到一个共地的问题,
信号那边的电路与运放及后面的电路是共地的话,那这方法根本不行,,如果两边是隔离的话,还算可以,但也不推荐..一般用差分放大的形式比较好,,
加偏量就行了.

网友K:
觉得15楼的应该可以吧

   信号反接好像不太可行。要用差分吧

网友L:
简单建议

第一级:用电阻分压,取出1/4电压,会变为0到2.5V,然后用一运放跟随输出.
第二级:用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定为-1,其实就是把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用同样的值就行了.把同相端接一固定电压1.25V.

这样用还有个条件,两个运放必须都能满幅输入/输出(这样的运放现在并不难找),才能保证输出信号可低至0V,当然,还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第一级里用一个运放是为了保证输出信号的精度,不然分压电阻与第二级的输入电阻合到一起会引起误差,当然,如果前面10V信号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并且对输出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第一级里的运放可以省掉,同时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分压电阻的阻值和提高第二级输入电阻的阻值.

网友L:
我投了核弹了???

怎么我贴完就没人说话了呢?都被炸没影了啊???

网友M(2010-01-09):
运放不能简单的用反向放大或者同相放大改变电阻的方式用于信号的衰减,单放大器用作衰减时,放大器是极其不稳定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你就知道了,振幅会抖动.这与具体的运放结构有关

网友N:
E007讲的有道理,直接分压缓冲进AD,后续用MCU内部程序来解决,又快,又节约成本!

网友O(2018-11-29):
在输入端加一个静态偏置电路,把输入信号平移到正值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