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误差如何计算?

楼主(2008-10-29):
我这里的电路是:一个AD(12位)转换得到的5V电压,通过250Ω(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后,所得到的电流的误差是多大。

网友A:
AD还是DA?

网友B:
不知道负载的电流你怎么算误差

负载电阻多大?

网友C:
误差最终是要靠实验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