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电流型PT100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8-10-29):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楼主的图感觉有些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

上半部分应该是输入,感觉不是4~20信号输输入。下半部分是较典型的4~20mA输出电路,右边为标识出输出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

网友A:
左上角为电源输入

输入的电源电流便是输出。

网友C:
设计的人真牛X

实在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将PT100的那个麻烦得很的温度公式近效的用硬件电路设计出来的,本想去列出电路实现的公式的,列了一半自己都觉得烦。这里就大概说下个人对本电路的理解吧。
    1.这是一个两线制温度变送器,由于采用了硬件方式实现R-I的计算,所以只能用于一种热敏电阻(PT100)
    2.电路首先利用连限制的配电稳压出一个4.875的VCC用于运放的供电,由于,电路中采用的元器件极少,因此,除了V-I电路本身之外,其它的器件的电流消耗基本上小于2mA,因此,电路对根据PT100计算得到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为4~20mA是可行的。
    3.电路中W1用于调零点,W2用于调满度。
    4.由于PT100的电阻随温度变化呈现的阻值变化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等式:
    A = 3.9083 E-3
    B = -5.775 E-7
    C = -4.183 E-12 (低于0°C时)或0 (高于0°C时)。
    RT = R0(1 + AT + BT^2 + C(T-100)T^3)
(记得PT100的更准确的公式要复杂得多)
    电路是利用所配置的参数,使得电路中的电流能够通过固定系数将PT100的非线性变化转换成R30上端线性变化的电压值,从而得到线性变换的4~20mA电流输出。
    5.电路的右下端不是典型的V-I电路,一般典型的V-I电路是通过输入线性的电压值而获得线性的电流值,因此一般采用负反馈电路设计,而这个电路里面即引入了负反馈,同时也引入了正反馈,其中负反馈的作用大于正反馈作用。这使得整个电路具有较为复杂的转换关系。
    (楼主可通过电路基础里面的知识列出3个等式后求得最终的等式)

    个人偷懒,没有计算最终的电流与RX之间的关系,所以也不清楚这个电路测量的精度和范围。这些楼主如果想了解更深入的话自己计算吧。
    在这里个人纳闷的是设计电路的人是按什么设计思路设计出这个电路的,有待学习和研究啊!

网友D(点评):
不稳定,调试困难。一次性买卖。

楼主:
4楼说的是

5楼也很牛X,看来我是搞不懂了
实际电路是三线制的,为了画图剩事我画成二线制了
商家号称误差0.2%
三线制电路如下:

网友E:
不可能达到0.2级吧,除非测温范围很窄

  你的图都没有消线差电路

  Pt100探头测温可以到 -200 ~ +850
  我打算用24位AD 和单片机 做个精密的,包括提供24V电压,20mA隔离发送,20mA隔离接收

网友F:
(1)你的电路是错的(2)这种电路是精度不高的电路

楼主:
请楼上指点!

网友G:
有问题请教

请问一下,C6,C7两个电容能否去掉,在差分线上加电容,这两种去耦方式有差别吗?

网友C:
去掉C6,C7的影响

去掉这两个电容,电路能工作,但会使电路不稳定,比如从热敏电阻接线端引入的干扰。这类干扰可能是热敏电阻工作时产生的,也可能是一些无线电磁通过连接线耦合进来的。
这两个电容在画板的时候应该很接近于运放端。
电路中的C2应该画到电源输出端上,以免让人看图时产生干扰。

另外,这个我说电路是两线制温度变送器指的是整个电路是两线制的(就是供电,与电流输出甚至包括数字通信采相同的两条线),当然,如果楼主不提示,我也没有注意到热敏电阻是三线连接的,而对于三线连接的电路,计算中还应该计算连线电阻。

影响这个电路测量精度的关键点除了电路所采用的温度计算方式外,可能就是两个IC的工作电流稳定性问题了,因为经过他们的电流是不受电流调节电路控制的。

网友H:
?怎么做误差分析啊

还有5楼提到的设计思路,那应该是找的经典电路吧

网友I:
晕,别分析了,典型的烂表~!

网友J(点评):
正解,这种垃圾电路有什么分析价值?

网友K(2019-07-10):
VCC是24V吗?

网友D:
带电源输入的二线制变送器。打价格战的产品。工作静态电流要<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