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AD端口测量0-24V电压

楼主(2008-11-04):
想用单片机的AD端口测量0-24V电压,有什么方法?

网友A:
电阻分压把24V降到AD能接受的范围

要求高的话再加个缓冲

楼主:
问题

如果一端接20V,另一端接22V,这样怎么测压差呢?如果我的5V和24V的地隔离的,能不能20V那端接5V的地,另一端用AD直接测

网友B:
隔离的当然可以

不要说是24V就是2000V也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AD端口的保护!

楼主:
差分电压

AD端口的保护电路用个过压的二极管可以吧
还有可不可以用差分放大器,如AD629(这个比较贵吧),有没有便宜的差分电压小的(24V左右)芯片

网友C:
差分的AD也不能直接接24V的电压吧

就算是差分的话,你一24V的差分信号输入到AD,不会烧掉吗???

网友D:
直接测会破坏隔离,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

分别对被测电压用电阻对你的系统地分压,再差分(减法)输出

网友E:
共地也可以

不管什么运放,都有共模拟制比的,性能与价格成正比.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将两个电压分别分压到AD接受的范围,分别AD,将两个值乘上分压比再减一下就是压差了,至于分压的误差,可以在软件里校正.缺点,对AD速度有要求,且两个电压的波动速度影响精度,但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