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05):
用1片单片机做主机;

用2片单片机分别做从机1, 从机2, 与主机互相发送数据;

请教下面的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A:
2楼的害人啊,LZ别听他的,听我的。

网友B:
用I2C吧

实在要用UART,也得再拿一个GPIO来做个切换电路,切换两个从机的TXD

网友C:
可以

只要你定好协议就行
由主机控制从机的TX使能
从机的TX为开漏模式或可以设置为高阻模式
如果从机的TX的只能为推挽输出模式就不行

网友B:
“从机的TX的只能为推挽输出模式”可以这样玩

网友C:
楼上办法不错

网友D:
51单片机不是有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的功能?

楼主的电路没问题。但为了防止因软件问题引起硬件冲突,最好在从机的TX端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
数据发送过程如下

从机扫描得到数据

从机把扫描的数据发送给主机

主机把数据分配给其它从机

网友B:
如果协议做得好

任何形式的UART都可以一拖二、一拖三,时分复用。从机的TX串个电阻便行。

以一拖二为例:

TX(从1):  O  O  -  -  -  -  连续发两个包停4个包的时间
TX(从2) :  -  -  O  -  -  O  发一个包停两个包的时间

网友E:
哦,对不起

5楼的说得对,如果单片机有开漏模式的话是可以的,我认为是51的,我只在51中用过多机通信,其它的单片机没弄过多机的,sorry,

网友C:
楼上要补一下基础了

5楼的电路从机同样可以发送数据的

楼主:
感想楼上各位大虾的指点,修改了一下电路

网友B:
死翘翘...

二极管反了,主机RXD要上拉

网友C:
13楼电路是错误的。晕

网友F:
不如接成一个环,由另一个转发~~~~~

网友G:
都挺有想法,我也说两句

从硬件上来说:对于标准51MCU,LZ的电路没问题,如果是非标准51,例如,MSP430系列MCU,因为端口输入和输出是由内部控制,做输入时没有输出功能,做输出时没有输入功能,而且做输出时上拉比较强(直接灌电流驱动LED都没问题),象这样的情况,可以象6楼那样做,但是在MCU电源电压较低的情况下,就应考虑下二极管的压降对信号0分辨的影响,这时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小电流时压降低于0.3V,没问题,除非你的MCU电源低于1V,这时有可能肖特基二极管也无能为力了.
从软件上来说,不管是LZ还是六楼,都要定好协议,就是从设备发送数据不能有冲突,可以靠协议来解决.例如:从设备只有在主设备明确通知其发送的时候才发送,这样就可以达到避免冲突的目的了.

楼主:
如果引脚是开漏结构,我上面13楼的图是错的

如果不是开漏结构,象有些单片机的引脚默认是低电平,我13楼的图就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不是开漏结构你的图也是错的

楼主:
按照你们的意思

串口通讯在不工作的时候,总是把RX和TX置为高电平了

当有低电平时,就有数据发送和接收,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我13楼的图是错的

而开漏结构只是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C:
13楼的图靠什么输出低电平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I:
还不如用SPI或I2C总线

网友G:
建议

其实象LZ这种认为数字电路用高电平来驱动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原因可能是对模拟电路和(或)对数字电路驱动的方式认知不足所至.我在这里就简单讲下数字电路的传输特性.数字电路不是靠1来驱动后级,而是靠将线路拉低,吸收后级电流来驱动0的,在很多数字电路输出接口上,手册上所说的能驱动N个TTL输入,主要是指在保证0电平输出时的吸收电流能力,并不是输出1时驱动后级的灌电流能力.对于MOS管数字输入,输入阻抗高,对前级影响非常小.对于TTL电路,输入端的前级为1时电流也是相当小的,只有前级用0驱动TTL输入时电流才比较大.至于说有一些电路输出的上拉能力比较强多是有特殊要求.如果想深入了解为什么,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基本的数字电路内部的等效分立元件电原理图,对大家在以后的电路设计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还有,集电集开路和漏极开漏输出多是出于方便电平转换及逻辑合成而设计,如果LZ的单片机TX是开漏输出的话,那你的电路简单了,在第一个图两条线上各加一上拉电阻就OK了!!!

言语过激或说的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

希望这次我投的不是核弹,请大家继续发言说说想法!

网友J:
如是51 LZ 的图是对的,

如为cmos电平可以这样:

       RX <<------------+----3.3K ---------<<< TX1
                        +-----|>|----------<<< T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