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转载

楼主(2008-11-05):
(无正文)

网友A:
我KAO,这个强,第一次见有人吧链接直接连到硬盘上的。

网友B:
楼主就别再转载了,已经转载了N次了

网友C:
链接到你自己硬盘目录里去了?!呵呵...

网友D:
又见硬盘图 = =

网友A:
我来!

图中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的名称,纯属本人命的名,只是为了区分;除非特殊说明,增益均按1设计.

图1是最经典的电路,优点是可以在电阻R4上并联滤波电容.电阻匹配关系为R1=R2,R4=R5=2R3;可以通过更改R4来调节增益

图2优点是匹配电阻少,只要求R1=R2

图3的优点是输入高阻抗,匹配电阻要求R1=R2,R4=2R3

图4的匹配电阻全部相等,还可以通过改变电阻R1来改变增益.

图5和图6要求R1=2R2=2R3,增益为1/2,缺点是:当输入信号正半周时,输出阻抗比较高,可以在输出增加增益为2的同相放大器隔离.另外一个缺点是正半周和负半周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忽略不计

图7正半周,D2通,增益=1 (R2 R3)/R1;负半周增益=-R3/R2;要求正负半周增益的绝对值相等,例如增益取2,可以选R1=30K,R2=10K,R3=20K

图8的电阻匹配关系为R1=R2

图9要求R1=R2,R4可以用来调节增益,增益等于1 R4/R2;如果R4=0,增益等于1;缺点是正负半波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要小,否则输出波形不对称.

图10是利用单电源运放的跟随器的特性设计的,单电源的跟随器,当输入信号大于0时,输出为跟随器;当输入信号小于0的时候,输出为0.使用时要小心单电源运放在信号很小时的非线性.

图7,8,9三种电路,当运放A1输出为正时,A1的负反馈是通过二极管D2和运放A2构成的复合放大器构成的,由于两个运放的复合(乘积)作用,可能环路的增益太高,容易产生振荡.

结论:

虽然这里的精密全波电路达十种,仔细分析,发现优秀的并不多,确切的说只有3种,就是前面的3种.

图1的经典电路虽然匹配电阻多,但是完全可以用6个等值电阻R实现,其中电阻R3可以用两个R并联.可以通过R5调节增益,增益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最具有优势的是可以在R5上并电容滤波.

图2的电路的优势是匹配电阻少,只要一对匹配电阻就可以了.

图3的优势在于高输入阻抗.

其它几种,有的在D2导通的半周内,通过A2的复合实现A1的负反馈,对有些运放会出现自激. 有的两个半波的输入阻抗不相等,对信号源要求较高.

两个单运放型虽然可以实现整流的目的,但是输入输出特性都很差.需要输入输出都加跟随器或同相放大器隔离.

各个电路都有其设计特色,希望我们能从其电路的巧妙设计中,吸取有用的.例如单电源全波电路的设计,复合反馈电路的设计,都是很有用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如果能把各个图的电路原理分析并且推导每个公式,会有受益的.

网友E:
仿真了一下

  第一种电路双电源,全部10K,R5并10p电容

  效果不错

网友F(2011-08-09):
看了一下,并仿真了第一个电路,但是存在很多问题,问题:1、怎么来计算电路中流过的电流大小?2、电容的选取通过什么来计算?3、运放的正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电阻值怎么计算?我是初学者,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G:
哪位猛男把全部都解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