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分割的思考

楼主(2008-09-26):
1.EMC 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第二个原则是系

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

第一个原则是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是否可以认为高频线路的话,可以就近

多点接地。

第二个原则是系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是否可以理解成布板时,数字信号线不要跨

越模拟地,反之。

2.小规模的PCB经常不分割模拟和数字地,是否可以理解成电流回路很短,即使有电

感的产生,对各自 模拟器件的接地管脚间的电位差很小,就没有必要分离。

3.但是为什么在较大规模的PCB上需要分割模拟和数字地呢?

我的理解是:对地线来说,整个 PCB 对外界只有一个结点,必须在 PCB 内部进

行处理数、模共地的问题,所以连接的时候为抑制数字地的干扰,采用电

感,0ohm,磁珠之类的被动元件

最近被人问了多次,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合理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啊! 共同学习!

我感觉是数字信号因为变化比较大,所以有时会产生谐波,对模拟信号的电源产生较大的波动,影响其稳定性。
所以要在数字和模拟的电源间串连电感来减少干扰。
而且在高频电路中,数字信号线的周围布上地线可以降低它对周围信号的干扰,起到屏蔽掉作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主要还是信号回流方面考虑

只有频率大于300K才可以不分割.这个时候地上的电感比电阻影响更大

楼主:
不全对吧

我觉得数字电路不是因为电压变化比较大,而是在高频的时候,电压变化率比较大

高频的特性是走电感较小的回路,串连电感可以抑制这部分能量,对模拟地的干扰

就小了

楼主:
小规模的PCB还是可以不分割的

我有个项目是 移动硬盘

尺寸很小,没有分割模拟和数字地的,EMI,功能测试还是可以过的

高频信号还是根据 信号上升沿和信号周期 两方面考虑的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在较大规模的PCB上需要分割模拟和数字地呢?

这个不太理解?

网友B:
就一个ADC的小规模电路

如果不分割,你ADC的有效分辨率会降低好几位.

网友D:
问题不同方法不同

网友E:
我觉得是

1.EMC 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第二个原则是系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
第一个原则是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是否可以认为高频线路的话,可以就近多点接地。

EMC是抗周围环境的电磁干扰,所以地的PCB做越小越好啊.
多点接地只是为了快速把数字地的噪声散掉吧...

还请其他高人指教

楼主:
我的理解

回hehemy001:PCB板子大了,走线就长了,电感变大,所以就需要就近接地,让噪声泻放掉,而带来的问题是,数字噪声会干扰模拟地,分割是必然的。

回zjp8683463:ADC的小规模电路,ADC是高分辨率的当然需要分割了,不分割的前提是模拟信号不会被数字噪声淹没掉哇。

回crack119:是就近 然后多点,是为了缩短信号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