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准精密电压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26):
用LM236或LM336怎么实现输出+5V的精密基准电压啊
它们好象是2.5V的
难不成把2个串起来?

网友A:
用运放做加法

网友B:
做X2的比例放大……

网友C:
LM336是一个系列,有5V的啊。

网友D:
直接用5V的或用可调的基准

网友D:
最好避免加运放,会带来附加的误差

网友E:
串起来

串起来用也可以吧,就像两个稳压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