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利用138驱动12v继电器时,由于138为3S,使用时会损坏,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本人菜鸟,请求达人帮助,回帖时讲清楚一点,谢谢!

楼主:
7407是六通道的

7407是六通道的,请问有没有八通道的同类芯片?

网友A:
ULN2803

为什么使用138驱动?
138同时只有1个继电器在工作哦;
2803也不行,因为低低为高;

楼主:
2803是反相的

有没有同相的呢?

网友B:
加个三态门不就行了,驱动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