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个电路!

楼主(2008-09-27):
(无正文)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楼主:
请问电路错在什么地方?

我测着输出端确实有-4.6V的电压,我把D51、D52换成3V或者4.7V的稳压管,输出端只能输出-4V的电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D51反偏,3脚电压一直为0

R502上的电流为0(因上面的三极管的BE是反偏的),2脚电压恒定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