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改进一下这个电源电路,谢谢啦

楼主(2008-09-28):
谁能帮我把这个电源电路改进一下。让它纹波更小一点。谢谢啦。
希望能给点好建议!

网友A:
唉!一个简单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给画得怪哉一样

去掉C5
431的1、2脚加个103的电容

网友B:
哈哈……见识过了~~~看着头晕……

网友C:
电池供电.纹波主要来自基准源.

这电路抄的真NB

网友D:
拉出去砍了

不把设计当艺术

楼主:
呵呵

各位大哥,别生气。我是初学者,很多东西不懂。还请见谅啊!

楼主:
@@@

2楼大哥,先谢谢你啦。你能大致讲讲原理吗?为什么要换啊?
电源不是电池供电的,大家不要被网络标号迷惑了。

网友E:
电源倒灌问题

电路图

网友F:
主要原因可能是输入-输出压差不够

先帮你把电路换个样子画一下:

输出9V,输入12V,只有3V的压差,而Q1、Q3的B-E结需要有1.4V的压降。如果输入电源有较深的纹波,TL431就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作电流,从而在输出端产生很大的纹波。

楼主没有说明12V是怎么来的。如果是从变压器经二极管桥堆整流出来的,建议加大桥堆出来后的滤波电容,或者提高整流前的交流电压。

网友G:
我觉得应该在TL431的1、3脚并电容

相当于加了一个积分环节

网友A:
楼上,不能并电容

并联电容,会使得对输出电压的变化反应迟钝,降低了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增大输出纹波。

网友G:
楼上说的是

我当成开关电源反馈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