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请教

楼主(2008-09-28):
555定时器内部结构中有一个环节是基本RS触发器,它的两个输入信号R与S来自于两个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我在阅读华工版的“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四版)”555定时器一节时遇到问题,其上面说当R和S同时为0时触发器状态维持前一状态不变,但是根据基本RS触发器的特性,当R和S同时为0时,基本RS触发器状态是不确定状态,那么整个555定时器的状态也应该是不确定的。网上基本555定时器内部结构电路(不含外围电路)也是五花八门。在分压部分,阀值电压和触发电压二者有的电路中分别接两分压器的负端,而有的电路中,阀值电压接一个分压器的负端,触发电压接另一分压器的正端。两种电路的其它部分电路却是相同的。我在怀疑555中的基本RS触发器与普通基本RS触发器的结构是否完全一致的?问题比较菜,请劳烦指教!

网友A:
RE

先把35的多谐震荡应用分析透,35也就透了.说到底35也就是个电容充放电

楼主:
关于电容冲放电的作用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关于电容冲放电涉及到555外围电路,我这里讨论是555内部基本结构。外围电路无非是调整555的功能方向,是做多谐还是单稳还是施密特。我所指的是555内部基本结构的问题。

网友B:
555中的R-S触发器是高电平触发的

当两个比较器的输出都是高电平时,R-S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是:阈值VTH高于2/3VDD,置位触发S低于1/3VDD。实际使用时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楼上的说反了

图也有点问题。

网友B:
或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就是高电平触发的

与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是低电平触发的。
用与非门做成的555框图:

这里的触发器是低电平触发,与上一个图相比,两个比较器的正负输入端对调了,所以对外部信号而言,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D:
上面的是正解,楼主还得再想想(低电平触发)

个人觉得不要考虑555的内部结构是怎么实现的,它的功能一定是按着这个方框图做出来的,这点不会错。

网友E:
一般是不会出现那种不确定的情况的

用555来做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都不会用到那个状态。

网友F:
555就是因为3个5K电阻分压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