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运算电路,虚短不成立,输出不对(带图),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28):
按照虚短,同向和反向输入端应该近似等于零,但是我用示波器量反向输入端是带点尖顶波的方波,输出是正负2V的方波,应该是工作在非线性区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你的R0下放的联结点呢?

联了没有啊???

楼主:
有连接点

网友B:
电容

什么频率?要这个电容干嘛?去掉。

楼主:
2Khz,电容必须要

网友C:
有电容的波形图呢?

网友D:
你这就不是普通运算电路,怎么成立?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加上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这些决定反向输入端必定会回有尖峰,去掉电容的话,反向端波形必然不是你画的那样,不知你哪里弄错了

楼主:
这是微分和反比例电路,简称PD调节器

网友E:
真不知道楼主做的是个什么东西?

PD调节,微分电路主要是用来预测被控量的变化趋势,用于缓变系统的控制,
而楼主输入的是个方波,方波信号在上下边沿的微分是无穷大,此时运放输出
饱和与截至很正常。

楼主不妨将你做的东西详细介绍一下,让大家看看是否方案上有问题?

楼主:
方案

设计的仪器用来测量水的电导率,图中反向输入端的电阻和电容的并联实际上是电导率传感器的等效电路,采用方波的目的是削弱传感器的极化效应(图中Cx),Rx为待求电阻,采用的等效电路以及应该的波形如图:
利用反比例和微分公式求出Rx

楼主:
等效电路

网友F:
是那个C1搞的鬼。

楼主:
但是C1是不能没有的

我换成AD810啦,现在反向输入端和正向输入端基本上相等啦,但是和上面想要的波形还是有差距

网友E:
感觉楼主的方案就不对

应该先将整个信号放大(先用跟随器做阻抗变换,再放大),然后将信号通过精密整流电路转换成直流电压再处理。或通过AD采样,送软件处理。

仅仅是个测试电路,又不是控制器,不知道要做什么PD调节?

网友F:
在电容上串联一个1K的电阻。

楼主:
我后面有AD转换电路没画而已,转换后的信号通过电压跟随器

楼主:
后面有AD,还有电压跟随器,没有画上而已

网友E:
如果后面接有MCU

你要做什么PD运算全部可以交给MCU处理。
你现在的目的就是将信号原封不动的放大,给AD转换就行了。

可以: 电压跟随,线性放大,绝对值电路(需要的话),AD转换。。。

不明白在这里要加个微分电路做什么?方波的边沿微分,理论上是无穷大,运放越好,结果越理想。

楼主:
哈哈

不是非要加微分电路,而是电导传感器等效就是微分电路,用示波器量着波形对了以后再用AD进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