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对吗

楼主(2008-10-07):
我的cpu是3.3v的,i/o也是,我的目的是使用i/o打开和管断一个功率管
2as1213,负载是1A,我这末接有问题吗?I/O在低电平,打开功率管,高电平关断8550不会发热吧,TLP521的接法没错把

网友A:
这个电路工作还是可以的,但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顺便看了下手册,2sA1213在通过1安的饱和压降最大到了0.5V了,也就是说+5VT可能只有4.5v输出。 另外R8可能1K太大了,不能让2sa1213达到饱和状态。如果端口不需要隔离的话可以不用光藕。假设这里要隔离的话,接2sa1213基极的R8用390R的,然后S8550取消,直接用光耦的集电极接在源s8550的集电极。

位号有重复的,解释起来比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