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测量电路漏电流的方面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8-10-08):
主要是测量220V交流电中的漏电流和电流,还包括温度(多路检测)。现在我是想这样做:先用电流互感器检测除电流信号,检出来的信号是1mV-1V左右的交流信号,然后通过CD4051做多路选择切换,出来的信号再用一个精密全波整流电路,最后再用一个带10位AD的51单片机测量出来的信号。
不知思路有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1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出来的信号不是直流的信号,那是测量什么来计算的?
2  常用温度传感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想用AD来检测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精度能有多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我觉的用AD的话就不用什么精密整流了,可以直接采来在单片机里处理,温度传感器就直接用DS18B20或TCN75 好了直接读,也不贵的。

楼主(2008-11-14):
用精密整流主要是想把信号放大

因为要求要测量到几个mV的信号,因为太小想把信号放大处理。用运放时我用软件模拟好像一定要正和负电源(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省掉负的)。现在是用单片机AD来不断读来判断正弦波的波峰来确定大小,不知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拆一个万用表看看AC档怎么测就知道了……

网友C:
用7022B吧

用70222B吧 我想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三路电压 四路电流 温度测量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