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8-10-09):
那位大侠说一下这个电流检测电路的推算原理???

网友A:
这个公式只对理想器件有效

既要求:
1.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
2.运放是理想的轨到轨运放
3.三极管Q1放大倍数无穷大
4.三极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下,各引脚都有满足线性状态的偏置电压
5.Vout外接的测量电阻、电路阻抗无穷大

电路原理分析如下:
1、先确定该电路中运放是工作在闭环负反馈下,这点应无疑问;

2、理想运放,运放输入端阻抗无穷大,没有电流,

3、闭环负反馈下运放平衡的条件是正、负输入端电位相等(虚短现象)。为什么会有虚短现象呢?因为理想运放的开荒增益无穷大,对应有限的输出,不管输出是多少,除以无穷大后都为0(x/∞=0)

4、也就是说Rsenes上的电压和R1上的电压必然相等,Rsenes×Icharge=R1×Ir1
Ir1=Rsenes×Icharge/R1

5、由于是理想运放,运放输入脚没电流,Ir1=If=IQ1e(Q1的发射极电流)

6、三极管线性状态时的电流关系是Ie=Ib+Ic;Ic=β*Ib;所以Ib=Ie/(1+β);
Ic=(β/(β+1))*Ie
只有当Q1的放大倍数为无穷大时,Ib为有限值除以(1+无穷大),等于0,可以忽略不计,这时Ic=Ie(只有Q1的放大倍数为无穷大时或Q1为场效应管等纯电压控制器件时才满足这个条件)

7、所以满足前提时Ir1=If=IQ1e=IQ1c,和Icharg成比例关系IQ1c=Rsenes×Icharge/R1
只有当Vout外接的测量电阻、电路阻抗无穷大,IQ1c才会全部流过R3,Ir3才会等于IQ1c
R3上的电压当然是电流×电阻了,等于:
Vout=R3×Rsenes×Icharge/R1

至于最后的1Ω×Icharge,那就是纯粹的公式转换了,没啥意思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满足比例关系需要太多的理想条件了,所以实际应用时不是乱搭个电路就对的(比如Vout就不能直接接低输入阻抗的ADC),
实际的关系应该根据实际器件的非理想参数来调整,或者反过来调整器件参数来修正到正确的比例。

一般高精度的IC在生产时是通过激光切割来修正R1的阻值,或者外接调整电阻来最终修正到需要的比例的。

网友B:
根据“虚短”,R1上的电流为(Rs/R1)Icharge,

而R3上的电流接近于(Rs/R1)Icharge。故Vout=R3(Rs/R1)Icharge。

网友C:
应用运放的特点很容易分析的

首先可以判断这是一个负反馈电路,这个很简单就不说了。
因此,可以利用运放在负反馈电路上的特性分析可知有:
要运放满足正负输入脚的电压一样,需要Rsense和R1上的压降一样,因此可知经过R1的电流为:
I1 = Rsense×Icharge/R1
按照提供的等式来看,忽略了经三极管q1基极分流的电流,那么在R3上电流也就等效于I1了,这样就可以求出Vout为上面的等式了。

不过个人觉得这个电路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存在无法达到预定目标的问题。

楼主:
各位讲解得都很好,谢谢

网友D:
学到不少啊

谢谢个位了   以前老是弄不懂什么是“虚短”和“虚断”,这个电路让我对运放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啊,发自内心的。。。谢谢。。

网友E:
小x是老师吗?

网友F:
楼上很激动哦

网友G:
佩服洗碗机

这种耐心解释,帮助了无数的初学者!包括在下

网友H:
谢谢了,好贴得顶!

谢谢4楼前辈,先收藏着。。。

网友I:
我认为各位的分析有些问题吧

各位请注意运放的小信号模型,我认为这种情况下运放的输入端是有电平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Rsence*I来计算R1的电流吧,应该包含R2在公式里面

网友I:
我认为各位的分析有些问题吧

算出来的公式应该是Vout=Rs*R3*Ic/(R1+R2)吧,个人愚见,请各位指正!

网友I:
我认为各位的分析有些问题吧

哦,我错了,不好意思,想偏了

网友J:
4楼分析的透彻.

网友K:
2n3906应该是用于扩流的。

V+=Vcc-Rsense*Icharge。
Ic=(Vcc-V+)/R1=Rsense*Icharge/R1.
Ie=Ic*(1+β)/β≈Ic.
Vout=Ie*R3=Rsense*Icharge*R3/R1;
由于运放的非理想特性,仍有输出电阻存在,即驱动能力有限。,所以采用2n3906扩流。

网友L:
4楼写的真多,可以考虑写书了 :-)

网友M:
放大电路的原理

XWJ......精辟

网友N:
电流采样芯片上粘出来的吧,很典型的电路

网友(2011-06-09):
其实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理解运放虚短续断。

网友O:
我觉得这个电路有点问题,运放必须要用轨到轨的运放,毕竟大部分运放输入范围要比高电压底1V,这个电路世纪做出来可能根本不能呢个工作~~~

网友P:
分析的真透彻,这是书本上很难学到的

网友Q:
3年前的帖子又被翻出来了:lol

网友R(2011-07-28):
传说中的老X

网友:
这个坟挖的有点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