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串联谐振电路中的电容两端信号的放大

楼主(2008-10-09):
如图中所示的LC串联谐振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后级的信号放大电路?

1.首先要确保放大电路对LC串联谐振电路的影响尽量小,那么是否应该选取输入阻抗尽量大运放和相应的电路形式,譬如采用仪表放大电路。

2.由于放大电路肯定是具备输入等效电容的,那么应该选择何种运放和哪种电路形式,其输入等效电容最小?或者是否可以选取一个比较大的谐振电容,譬如1uF,那么相对而言运放的输入等效电容就可以忽略不计?

3.由于运放具有输入偏置电流,那是否应该选择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的运放,使的由于偏置电流的影响,降低电容上的电压信号?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没有考虑到的,或者是我的考虑不对的地方,恳请各路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共同探讨。

可否详细描述一下输入信号特征,电压、频率及能提供的电流值。
不知道输入电压有多大。
谐振电压是输入电压的Q(品质因数)倍,首先考虑保护运算放大器。
建议放两个对电源和地的二极管。

如果输入电压比较小的话,关注高Q值的同时,应该选用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用jfet类型的放大器具有比较高的输入阻抗。
对于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容,不是很了解,数据手册有这个值吗?

c?及L?的值尽量使其特征阻抗小,这样接到运放输入脚的影响会小一些。

如果电容增大的话,电容的材质就特别重要,稳定,温漂小,这样才能有相对稳定的谐振频率点。
电感的话,一定要找稳定点的,最好有屏蔽的那种,因为外界的电磁信号会对其有干扰,影响电感量。

工作中稍用到一点模拟电路知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希望能对你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楼主:
总算有一个兄弟愿意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了

其实目前就是想做一个Q表,以备电子设计竞赛。

初步考虑选用AD9850作为DDS信号源,那么谐振频率最高不超过60MHZ,最低频率1khz左右。

电流的话,通过串联的电阻R来限定,由于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因此只能自己估算。如果考虑最大可测量的Q值为500的话,运算放大器采用+-15v供电,那么最大输入电压可以保证10V,这样就可以确定AD9850的输出电压峰值就为20mv。选用1k的电阻,电流就确定为20uA。

网友A:
明白原理,但有些疑问。

不好意思,先指出对你设计的疑惑。
首先你计算的加入1k的电阻,这个电阻是区别于电感绕组的外加电阻,还是电感本身的绕组?
我想你是外加的电阻,如果外加的电阻,并且是一个确定值的电阻,通过你的方法计算出的Q值,是整个电路(1k的电阻,加上L,加上C,再加上L的绕线电阻)的Q值,并非是LC的Q值。
解释一下:
对于电感本身的Q值,是一个变化的量,wl/R,w为角频率,L为电感量,R一般为绕组。即相对于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呈现出的Q值不同。所谓高Q电感,只不过是说相对于某一频率下,Q值相对高些罢了。
通常lc谐振电路的Q值,即是LC谐振频率下,电感的Q值。电容相对于Q值只不过起辅助来确定频率的作用。电感的Q值,本身就是和电感的绕线电阻有紧密关系的值,如果你外加了一个电阻来测Q值,相当于破坏了LC本身的属性,测出来的Q值也绝非非是单纯的LC电路本身的Q值。

我认为增加输入电路驱动能力,取消1k的电阻,是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保留1k电阻,但增加一个测电压的电路,在rl之间。改变频率,在电压最小时,比较两处电压绝对值,即得Q值。

哈哈,不知道你明白没有,我是通过这个问题,对谐振电路有更深的了解了。
有不对之处望指点。

楼主:
在谐振频率较高时,不知道如何去除电容交流阻抗带来的误

在谐振频率较高时,不知道如何去除电容交流阻抗带来的误差。

尤其是高频时,电容的等效阻抗比较高,直接计算Q值误差应该较大。

不知是否有办法消除。

网友B:
当Q>>1的时候,U0会很大,对后续电路会有影响,注意L和C的选择。

网友C:
60M上限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A:
不好意思.从5楼的回复中知道C是已知的.

楼主想法比我想的要深入.
避免了信号发生电路的功耗,和输入电压的微弱幅度引起的测量困难.

几mV的电压,如果是固定频率的,是完全可以滤波放大测量的.但由于频率不固定,导致滤波放大电路比较困难.

楼主的想法,我赞成.

楼主:
高手怎么都不来了?

高手怎么都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