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电流探头,怎么测跳变电流的平均值?

楼主(2008-10-10):
在产品工作的时候, 电流的状态是一个不稳定, 跳动变化的

现象是: 前一时刻为66mA, 这一时刻为89mA, 下一时刻可能是70mA, 突然又有可能变成105mA, 或者又变成60多mA

这样, 我手边没有电流探头, 如果要测量电流的平均值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只能是1,2秒用手记录一下数值, 记到一定的时间, 最后算平均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参考电池电量计

楼主:
可以说的具体一些吗

可以说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将电流采样出来变成电压后,再加大的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