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放大器怎样根据其内部电路推出放大倍数G.

楼主(2008-10-10):
(无正文)

楼主:
求助!

前面推了一下,但总感觉有些不正确,有哪位大虾懂AD620的,能不能给出详细的放大倍数推算过程?

网友A:
将你算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B:
用续断和续短很容易得出

RG两端的电压差就是输入信号的差值

那么电流Irg=Vin/Rg=(Vin+ - Vin-)/Rg

那么2个运放的输出V1=Irg×R1+Vin+ ,V2=Vin- - Irg×R2

输出Vo=V1-V2=Irg×(R1+R2)+Vin=Vin/Rg×(R1+R2)+Vin
      =Vin(1+(R+R2)/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