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转换

楼主(2008-10-11):
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把锯齿波转换成三角波?

网友A:
同频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本意是想将直流输入信号的 电压阶跳变化 变成 缓慢变化

主贴表述有问题,应该是这样:
如图示,大斜率边 转换成小斜率,或者转换成一定弧度的线也可以.但是 小斜率边 不失真.

主要是系统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的微分值得有关,想通过对输入信号整形来避免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A:
看看这样可以吗?

上面的二极管方向向右,下面的二极管相反

--------电阻-二极管-----------
    |                  |
    |______二极管______|
                     电容
-------------------------------

楼主:
不行

不行:
1.输入的是正负信号.
2.二极管会产生过零失真.
3.电容也令信号失真.

我想,如果加个低通滤波器,使得信号刚好在通阻的过度区工作,不知这个想法是否现实,能不能达到目的.

网友B:
低通滤波器肯定会造成波形失真

低通滤波器肯定会造成波形失真。

“1.输入的是正负信号”
这句话如果是说锯齿波的上部是正电压,下部是负电压,那么awey的电路是可以用的。

“2.二极管会产生过零失真”
失真不是发生在输出波形的过零处,而是发生在尖顶处。

“3.电容也令信号失真”
awey的电路只要信号源内阻很低,就不会使输出波形的下降沿失真,但会有一个二极管压降的固定偏移。

网友C:
用这个信号触发一个新的三角波发生电路

楼主:
还是我说得不清楚.

锯齿波不一定是上升沿陡峭,也可能是下降沿陡峭的锯齿波,也有可能是方波,目的是想阶跳的输入信号缓慢变化,而原本是缓慢变化的信号又不失真(除了因阶跳信号被整形的那一小部分外).

网友D:
是不是阶越信号变斜坡信号?

加个RC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