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搭一个稳压电源~~

楼主(2008-10-11):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在输出端输出,4.8V电压,并且100mA的电流

但R1,R3的值无法确定,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是100

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如果确定R1,R3 呢

网友A:
无反馈,如何稳压?

楼主:
输出达不到4.8V吗?

网友A:
可以.但无法稳住

楼主:
!!

明白~

那如何分析这个电路呢,请119帮忙分析一些
谢谢啦

网友B:
看看

要使T2饱和输出4.8V则其B极电压在4.8V以下,设为4.7V,T1 C极电流设为1mA,则R3应为(4.7-0.6)/0.001=4.1M 啦,
设T1基极流过1mA电流,流过R1,R2的电流为5mA,R1为750,R2为200
把4.7V直接加到T2的基极不行么?

网友C:
稳压? 做梦

网友A:
敢问LS:

你如何知道VO是4.8V的?楼主可以把V0再连回到T1的发射极(图中发射极到地需要一个电阻的.)与基极过来的4.8V进行比较去控制TI的集电极电流.

楼主:
~~

我不是知道V0是4.8V
我是的目的是使Vo输出4.8V

网友A:
lZ还是再查查稳压资料吧

楼主:
不用稳压,也行
我就是想有我说的那样的指标

R1,R3电阻值怎么算呢

网友D:
电子开关

楼主:
楼上,请说的详细些,我不明白

网友D:
建议楼主先看书,你的基础太差了

楼主:
这话说的,我要是懂,我还在这问啊

网友E:
楼主这话说的咋让人听着不爽呢?

网友F:
不是不能稳压,而是稳压精度太低!

首先结构上就有错误,T2应该是NPN型。至于电阻的取值,用个电位器调调就知道了,这样最有感觉。

网友G:
论坛

lz,这里是论坛,讨论问题的。不是专家问答之类的好不好。

网友B:
欢迎拍砖

网友B:
图3

声明:我的目的是想让大侠们告诉我等学看datasheet.
见笑了.

网友H:
我来分析下 ,不对的来拍砖

首先 T1要导通4.8V的话,T2必须被打通,假设VBE=0.7v

那R1<=5.7K

输出100ma的话,BJT100倍放大,Ib=1ma

所以 R3=4.3k

网友B:
大侠们很忙啊.

嗬嗬,等了一天,哪位抽空讲讲呀.

网友H:
我来分析下 ,不对的来拍砖

T2输出100ma的电流,按照放大倍数,基级就必须提供1ma的基电流。不考虑T1的饱和压降 ,则5-0.7/1ma=R3=4.3k

T1必须满足个条件:1.Uce>Ube>0.7v   为了使问题简单化,Ib=0,有等式 4.7 ×R1/(R1+R2)>=0.7  R1=56.6K

楼主:
这个饱和导通是个啥意思呢?为什么要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I:
这个电路能稳压输出4.8V?

首先别说电阻参数,只看T2,输入5V,输出4.8V.压降为0.2V,只能饱和导通了,而这个电路怎么看都像在设计一个线性稳压电路.这能行吗?

网友J:
此电路不能稳压

如果楼主的目的是输出4.8V电压,只要让T2饱和就行了,刚好有0.2V左右的压降.

网友K:
既然是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就意味着不能调节了。因此,与其说是稳压,不如说是开关。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两个三极管搭一个稳压电源~~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在输出端输出,4.8V电压,并且100mA的电流

但R1,R3的值无法确定,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是100

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如果确定R1,R3 呢

网友B:
LZ就是想知道让T2工作在饱和状态时的R1,R3的取值.

网友L:
集电极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

你负载变化的, 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电流啊?

网友M:
ms见过一个笔试这样的题目

网友N:
re

 输出达不到4.8V吗?

还可能4.7V呢,或者再低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