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硬件很久了,还是不懂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就是电容:
    一个电路有很多电容和很多运放,怎样才能看出:
哪些电容的主要作用是隔直?
哪些的主要作用是藕合?
哪些的主要作用是积分?
哪些的主要作用是微分?
哪些的主要作用是低通滤波?
哪些的主要作用是高通滤波?
哪些的主要作用是用于振荡……

还有就是各种情况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看温度等参数

网友B:
别那些名称给忽悠了,电容仅一个功能隔直流通交流

网友C:
三楼的回答有点道理

但就像独求败前辈用树枝都可独步天下,但普通人却做不到,因为普通人没有经过重剑->普通剑->木剑->到树枝的过程

网友D:
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E:
汗!

欧姆定律知道么?
电容在直流下阻抗无穷大,交流下阻抗和信号的频率有关,   为1/jwc
然后通过姆定律就能解开你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就说明你还是没明白电容充放电的本质

网友G:
电容象弹簧

网友H:
我来解释

隔直通交是从时域角度讲的,而滤波器的概念是从频域角度讲的,在频域中你可以推出s函数。具体请看信号与系统。

网友I:
回楼主

参6楼,7楼,9楼。电容关键在于充放电即电荷运动过程的分析,具体请参看模拟电子技术这本书,里面讲得较详细。

楼主的问题在于如何读图,你可以多看一些关于积分电路,微分电路,振荡电路这方面的资料,并可以尝试自己计算一下,电容阻抗为1/jwc。

网友J:
呵呵

呵呵   是啊   电容的基本作用就是隔直通交

楼主:
谢谢各位能不能详细一点

比如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中,有运放,有电容我怎么比较快就能看出电容在这个电路所扮演的角色,不知各位是如何做的,是评经验吗?

网友K:
电容怎么像弹簧呢?像一大块铁,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