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8-10-16):
   在调板子的时候发现一个继电器的问题,如图所示:
   当单片机(51)输出高电平时继电器无法闭合或是在临界状态,而且还把此引脚的电平给拉低了,测试过,根本输不出5V,大概就2V左右,把R9、R10减小后I/O口压跟就一直低电平,也没用。于是试着加大R9、R10的值,似乎有用,能输出(IO口)3.6V左右的电平,但有些板子也是不起作用的。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楼主:
图怎么发不上来啊??

楼主:
电路图见压缩包,多多指教

网友A:
51不是推挽输出吧

换成PNP管,低电平驱动,或者加个HC的缓冲
另外还要给继电器并个二极管

楼主:
继电器内部有续流二极管的

继电器内部有续流二极管的,而且这图原理好像没什么错的
现在就是板子已经处于调试期间才发现这个问题,是电流不够吗?
但为什么把R9、R10改小后效果更差了呢??

网友B:
P2口不能这样用的

P2口基本上没有什么驱动能力的,改成P1口吧。或者改成上拉电阻驱动方式。
这个继电器内部自带续流二极管?

网友B:
还有,既然不加限流电阻

网友C:
没看图,猜测是没加上拉电阻的原因

51MCU的P1-3口做IO时都一样,P0口做IO时,是开漏输出,驱电流为零。

网友D:
如果不想另加上拉電阻的話。。。。

驅動晶體管改為高放大倍數的達林頓管。

网友E:
建议仔细研究51的I/O口特性

一言难尽呀!

网友F: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P2口也要加上拉电阻吗?

不是吧?那为什么把阻值加大继电器反而能闭合而减小后不会闭合呢?
换成其他的I/O口也一样的现象,都测试过了
换成達林頓管??
5551放大倍数已经足够了、、、、、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电阻加大反而能闭合??

网友D:
回复主题:还是继电器问题

按你所描述,驅動的負載是重載,驅動管不能工作于開關狀態。
所以建議改為高放大倍數的達林頓管或加上拉電阻。
至于加大電阻反而能閉閤(應該是有時或個別吧?!),這是由于負載不是純阻性元件,繼電器是一個電感元件,啓動和維持的工作環境條件有所不同(機械性也會影響啓動),加大電阻后,驅動管受到最大輸齣電流的限製,加上負載是電感,會形成一個電流跳變,有時這個電流跳變脈衝可以造成電磁機械衝擊從使它閉閤然后維持。

网友D:
在不加大電阻下,驅動管同樣會形成一個電流跳變。

隻不過無法造成電磁機械衝擊從使它閉閤。
這種電磁機械衝擊閉閤,不是真正的啓動,就如,不閉閤時輕輕敲一下繼電器有時會閉閤或連續控製驅動管開斷有時也會閉閤一樣不是正在的啓動。

楼主:
多谢楼上先

不过好像一时之间消化不了,呵呵,等星期一换管子试试看
还有,驱动的负载确实是重载,不过,把电阻R9、R10适当加大后,继电器只要一开始能闭合就一直能闭合关断,就是放在烘箱里工作也全都正常。一开始闭合不了就不行了。
还有,我想知道,换成达林顿管和减小R9、R10的阻值有根本的区别吗?
如果没有的话,减小阻值继电器闭合不了换成达林顿管就行吗?
查过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D:
51的资料你查得粗心。

I/O端有上拉的只是弱上拉,你这样的用法驱动能力不足。

如果减少R9、R10的阻值后,驱动晶体管有能力驱动继电器的话,那么减少阻值和换达林顿晶体管没有什么区别,我并不清楚你继电器的电气参数,而你又说减少阻值后没效果,我只能拉把大旗来遮,呵呵。

按I/O端2V、R9 10K、Vbe0.75V来估算:
驱动晶体管的驱动电流为0.125mA。
5551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取150,工作在开关状态下,最大负载为18.75mA。
而达林顿的放大倍数取1000,最大负载为125mA。

网友G:
5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驱动能力非常低。

在外电路加一个上拉电阻470欧姆去掉R9、R10就可以。

楼主:
哦哦,知道了,谢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