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ium Designer

楼主(2008-10-17):
该软件怎么在铺铜前对铺铜进行设置

若铺铜前不能设置

那铺铜后又是怎么设置的

请举例说明

十分感谢

网友A:
在Design-》Rules...里设置

铺铜后,双击铺铜,点OK

楼主:
布完线后,怎么检查是不是还有没连的线?

网友A:
Tools-》Design Rule Checker

网友B:
翻翻书

AD的书太多了

网友C:
re

看来二楼也是ad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