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合三极管IMZ4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8-10-17):
IMZ4内有一个PNP和一个NPN,我用它来做驱动电路,但始终不能正常导通和关断,换成2个分立直插三极管2N2907和2N5551(手头上就这两个,替换最方便),恢复正常。电路图如下图
采用IMZ4时各点电平分别为:21.5V-->9.2V/8.2V-->8.6V
采用分立三极管时对应各点电平分别为:22.8V-->22.8V/0.7V-->0V
采用分立三极管并使输入点电平变低时对应各点电平分别为:0-->22.8V/0V-->23.3V。
电路如下: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IMZ4不能导通的原因,谢谢!

楼主:
补充

后来改变了三极管基极电阻值,效果也不明显,仅仅是1/2/3处电压略有变化,仍然不能正常导通或关断。
IMZ4拆下来后用万用表测量NPN和PNP都正常,没有损坏。

网友A:
o

应该是vbe照成的你要加大r3 试试看

网友B:
R4的压降使得Q2不能截至

在三极管的BE间加电阻分压试试

楼主:
Q2的BE间加电阻分压?

Q1应该没有必要了吧?
电阻多大比较合适,与什么有关系?
谢谢

楼主:
大虾不在了?

网友C:
看能否解决

awey 的意思应是如下图

楼主:
我尝试加过1.5k电阻

但是好像不太管用,下礼拜一打算直接把24V加到R2,R3输入侧看看

网友D:
好像方法不对,存在竞争,输入不可能是理想的方波。

不是理想的方波,就有前后沿,当边缘经过12v时,两个管都导通,将产生很多的电流,(有烧毁的危险),输入低电平也不是0v,比如1.5伏,也要2个管都导通。输入高电平也不是理想的24v ,比如20v就应该视为高电平,也存在都导通的现象。
    电路设计错误,重来。

网友B:
既然尝试了,为什么不多试试其它的阻值?

加个4.7K的试试。

楼主:
继续

直接将24V加到R2,R3公共端后,IMZ4仍然无法完全导通或截止,V2/3=9.2/8.1V,PNP-Ve=14.6V,V4=8.6V
我现在感觉IMZ4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请教兴隆

不是理想的方波,就有前后沿,当边缘经过12v时,两个管都导通,将产生很多的电流,(有烧毁的危险),输入低电平也不是0v,比如1.5伏,也要2个管都导通。输入高电平也不是理想的24v ,比如20v就应该视为高电平,也存在都导通的现象。

     -----您的意思是光隔的输出侧不能提供理想的高低电平?中间增加1级三极管?
    我的理解只要光隔的切换时间足够短,并且允许输出电平在24V以上,即可正常工作,不知是否有误?
    谢谢

楼主:
或者IMZ4仍不正常的原因是R2,R3选择有问题?

其他原因我想不出来了,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三极管管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