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93:比较器问题

楼主(2008-10-17):
 如图所示:
 问题:当Vref<1V时候,比较器同相端V+ =1V.恒定不变,也就是说同相端V+电压不受U3控制,工作不正常.而当Vref>1V时,比较器同相端V+正常(受U3控制)工作正常.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

 我断开U3和U2的连接,在比较器同相端V+直接接直流电源,一切都正常.

 PS:U3 是个RF探测芯片.

网友A:
U3输出的电压范围呢?

网友B:
应该是电路设置的死区过大

原因可能是:R1、R2、R3阻值配置不合理
如果想让大家帮忙分析应该将U3的输出信号描述清楚,及将三个电阻的阻值标出,也将比较器的输出信号所连接的负载说明一下。否则大家只能猜测。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很可能是正反馈过强。

另外,楼主所说“我断开U3和U2的连接,在比较器同相端V+直接接直流电源,一切都正常”,一定是甩开了R3,没有了正反馈,所以动作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1)R1=1M R2=3K R3=10K

     2)U3是个底阻抗输出,最大输出电流25mA,输出电压0-Vcc

     3)lm193输出经过分压后驱动另个器件.(不需要很强驱动电流)

楼主:
请教tuwen及各位大虾:

  为什么在Vref>1V时候,比较器同相端V+正常(受U3控制)工作正常?

网友D:
恒定不变?不管U3输出什么?

当Vref<1V时候,比较器同相端V+ =1V.恒定不变,也就是说同相端V+电压不受U3控制,工作不正常.
而当Vref>1V时,比较器同相端V+正常(受U3控制)工作正常.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好象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只是当时没在意。

楼主:
补充说明一点

   当Vref<1V,LM193工作不正常时:当U3输出电压U<1V时候,比较器同相端V+ =1V不变.而当U3输出电压U>1V,同相端V+电压又受U3控制.
 另外发现一点:我调节Vref<1V后,系统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在U3输出电压U<Vref范围内,比较器同相端电压V+受U3控制,一旦当U3输出电压U>Vref(此时U<1V),lm193输出高电平后,比较器同相端电压V+=1V,此时我无法通过调节U3的输出电压来使比较器同相端电压V+<Vref (此时Vref<1V)从而使 lm193输出底电平.

网友B:
检查R1和R3电阻

是不是实际中使用的电阻不是这个值?
比如R3小了

网友D:
同楼上,基本上可以断定,楼主用错了电阻

可以用万用表良一下看。